PCB 板可制造性分析包含哪些方面?

楼主(2020-09-23):
    PCB 板可制造性分析包含哪些方面?9 S! W6 ?; b; B* U+ g

网友:
    光学点分析

网友:
    定位孔分析

网友:
    一般来说需要在边缘布置至少三个光学定位点,并且 覆盖所有贴片元件。对于自动插件、测试等工序,需要在 PCB 对 角上设计定位孔,定位孔至少三个,同时定位孔也可以用来固 定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