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继电保护可靠性的措施

楼主(2020-09-23):
继电保护的基本原理
  利用每个电气元件在内部故障和外部故障(包括正常运行情况)时,两侧电流相位或功率方向的差别,就可以构成各种差动原理的保护,如纵联差动保护、相差高频保护、方向高频保护等。

  继电保护的干扰措施
  1、雷击
  当变电站的接地部件或避雷器遭受雷击时,由于变电站的地网为高阻抗或从设备到地网的接地线为高阻抗,都将因雷击产生的高频电流在变电站的地网系统中引起暂态电位的升高,就可能导致继电保护装置误动作或损坏灵敏设备与控制回路。
  2、高频干扰
  如果电力系统在隔离开关的操作速度缓慢,操作时在隔离开关的两个触点问就会产生电弧闪络,从而产生操作过电压,出现高频电流,高频电流通过母线时,将在母线周围产生很强的电场和磁场,从而对相关二次回路和二次设备产生干扰,当干扰水平超过装置逻辑元件允许的干扰水平时,将引起继电保护装置的不正常工作,从而使整个装置的工作逻辑或出口逻辑异常,对系统的稳定造成很大的破坏。高频电流通过接地电容设备流人地网,将引起地电位的升高。
  3、辐射干扰
  在新时期,电力系统周围经常会步话机和移动通信等工具,那么它的周围将产生强辐射电场和相应的磁场。变化的磁场耦合到附近的弱电子设备的回路中。回路将感应出高频电压,形成一个假信号源,从而导致继电保护装置不正确动作。
  4、静电放电干扰
  在干燥的环境下,工作人员的衣物上可能会带有高电压,在穿绝缘靴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将电荷带到很远的地方,所以当工作人员接触电子设备时会对其放电,放电的程度依设备的接地情况,环境不同而不同,严重时会烧毁电子元件,破坏继电保护系统。
  5、直流电源干扰
  当变电所内发生接地故障时,在变电站地网中和大地中流过接地故障电流,通过地网的接地电阻,使接地故障后的变电站地网电位高于大地电位,该电位的幅值决定于地网接地电阻及入地电流的大小,按我国有关规程规定其最大值可达每千安故障电10V。对于直流回路上发生故障或其它原因产生的短时电源中断接电源的干扰主要是直流与恢复,因为抗干扰电容与分布电容的影响,直流的恢复可能极短,也可能较长,在直流电压的恢复过程中。电子设备内部的逻辑回路会发生畸变,造成继电的暂态电位差,从而影响整个保护系统。
  继电保护可靠性具体措施
  1、优化冗余设计
  通过冗余设计优化使保护装置满足可靠性指标,达到减IK性计算方法,继电保护系统可能包含了继电保护装置、通讯通量增效的目的,实现投资额小化。通过重复、多数表决、备用切换等硬件冗余设计,可以显著改善可用度、拒动率等可靠性性指标,提高系统可靠性。各种设计方法都有一定的优点和局限,因此,要根据继电保护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分析,做出选择。
  2、加强投运前的质量管理
  在保护装置投入运行前应严格把守验收关,对保护装置性能和回路进行详细检查,往往可以查找出许多安全隐患。若发现有设计缺陷,可通过验收检查部门及时提出,并向设计人员提出修改意见。在系统设备改造中,对继电保护调试工作结束时,变电站工作人员应该参与继电保护工作人员的二次验收工作,避免出现运行人员缺乏对设备的深入了解的尴尬局面,保证运行人员有能力及时处理设备的细小故障。
  3、做好保护及二次回路巡查工作
  定期进行保护设备检查,能及时发现隐患,大限度地避免事故发生。应严格执行检查制度,及时汇报工作结果,防止设备故障恶化。检查中应重点注意保护装置正常工作与否、压板位置、互感器回路情况、可视化显示情况以及回路接线、设备、信号灯等是否存在异常情况。
  4、做好继电保护技术改造工作
  随着科技不断发展,电子技术、通讯技术、计算机技术以及信号处理技术为继电保护提供了良好的,应充分依靠新技术,改变传统格局,提高继电保护技术,不断提高保护系统性能。
  此外,提高电站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对于异常情况和故障处理具有重大积极作用,能够尽可能降低故障时间,缩小故障影响范围。同时,新技术的不断引进也要求员工不断学习,维持并提高操作水平。

网友:
通过冗余设计优化使保护装置满足可靠性指标,达到减IK性计算方法,继电保护系统可能包含了继电保护装置、通讯通量增效的目的,实现投资额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