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电机如何选型

楼主(2020-09-23):
选购电机时都需涉及产品选型这一过程,选型的重要性则不言而喻。下面小编教你减速电机如何选型最正确?

  一、减速电机尺寸

  选择齿轮的时候,总是要求尺寸越小越好,实际上这是一个使用上的误区。在产品设计上,尽可能预留大一点的产品装配空间,能更好的匹配合适的齿轮箱。

  二、减速电机电气性能

  (1)额定扭矩/转速:很多情况下,客人本身并不清楚自己产品所需要的真正扭矩,而是希望扭力尽大,实际上可通过以下简易的方法对扭矩进行测定,选择一台近似的减速电机,在线路中串入电流和调压电源,然后通过对电压的调节来控制转速和力矩,把这个数据对照曲线图,就能准确的知道实际的使用力矩和转速。

  (2)最大允许电流/扭矩:很多的自动化产品,都有一个最大的允许电流,当电流超过一定值时,会对电气回路构成损坏,造成产品发热,短路,烧损等重大不良。通常我们会认为扭矩越大越好,实际过大的扭矩会对拖动的系统造成损坏,造成产品机械结构的磨损与破坏,同时过大的扭矩也会造成电机与齿轮箱本身的损坏和寿命不足。如果装配空音不限制的情况下,选择低转速的电机匹配小速比的减速箱,可以获得一个高的可靠性和长的寿命。

  三、减速电机噪声

  我们通常情况下,所说的噪声是齿轮的机械噪声,也就是耳朵能听到的声音。减速箱发现声音较大,要求改善噪声,反复送样仍不能解决问题。其实,这种噪声并不是产品本身所发出噪声,而是由于多种原因造成,例如电机转动速度过高所形成的振动,减速电机与机器设备之间刚性联接所形成的共振,拖动负荷的偏芯等形成的噪声。选用塑料齿轮比金刷齿轮噪声要低,选用斜齿轮与直齿轮噪声要低,金属的蜗轮蜗杆结构有较大的噪声,选用行星齿轮有较大噪声。

  四、减速电机产品保证的优先方向

  要明确产品保证的方向,根据使用环境的不同来选取不同的减速电机,这点对选取产品至关重要。例如作为金融机械,要优先满足产品可靠性,例如玩具,优先满足产品安全性与环保性,例如阀门等工业机械,则要优先满足产品的寿命,家居用品,则优先满足产品的静音要求。

网友:
要明确产品保证的方向,根据使用环境的不同来选取不同的减速电机,这点对选取产品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