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过充问题

楼主(2020-09-23):
我有一个问题:13.2V的适配器需要给两个13.2V锂电池充电,如何防止两个锂电池之间有压差时,电压高的给电压低的充电,由于想把两个电池都充满电,所以串联一个二极管之类的方法不太适合,请问如何办到。2.如果实现了两个电池间的防反充,请问一个适配器直接给两个电池充电是否可行,是否会出现一个充满后继续充电的现象?请教大神。感谢!  N" n. c; u# p

13.2V 是 4.4V x 3 嗎?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用MOS管,当二极管用防反向就可以了

网友:
那样电源会降低,电压会有损失

网友:
电源电压降低貌似是不可避免的。就算你用同步整流那种的也会有个Vsat的损失。只是比二极管稍小点罢了。你要”一点也没有“的话真不好弄

网友:
    不用担心相互充电问题,只要电路有过压截止电路即可,你过虑了

网友:
    你这个需求要用专业的BMS管理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