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仿真 时钟上升源时间和下降源时间不足

楼主(2020-09-23):
在HDMI2.0仿真时,HDMI仿真 时钟上升源时间和下降源时间不足,眼图也过不了,改如何改善?
叠层厚为3mil,线宽,线距为3.2,4.8mil

网友:
    調整model rise time xD

网友:
    实测,是眼图张不看,还是重叠?仿真的电路和软件要放出来才好分析

网友:
    HDMI仿真怎么做的?
我们最近也在做4K@60Hz的HDMI输出,画面总是不稳定,不知道怎么解 。

网友(2022-09-07):
    你好,请教下,你是做的PCB 板级的仿真吗?那么IBIS 模型来做哪里?信号应该来做电脑PC ,那么是否需要加入线材的S 参数,是否需要加入电脑PC 上面的IBIS 模型来做这个仿真?

网友:
    :hug::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