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交叉该怎么走线?

楼主(2020-09-23):
差分线交叉了,怎么走线比较好?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article-95029-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article-95029-1.html

文章打不开

网友:
    看速度,上G的速率就要注意了,等长,尽量同时走同层,是否有阻抗要求。其它的包括几百兆只要注意等长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