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哪些芯片在使用BGA植球?

楼主(2020-09-23):
请教一下哪些芯片在使用BGA植球 ?6 O  B2 b' U  n9 j

网友:
    很多呀!像BGA256的FPGA芯片。

网友:
    BGA植球的芯片吗?还是很多的像这种。

网友:
    2楼说的对,除了像BGA256的FPGA芯片,还有很多的。

网友:
    除了导线架和LGA的产品都是需要植球的啊,像WB FC S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