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态空间

楼主(2020-09-23):
一个状态空间x点=Ax+Bu, 假设我有一段数据是离散的噪声,要怎么才能通过这个状态空间?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u就是这个输入通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u就是这个输入通道啦

我的A,B,C,D都是矩阵,请问怎么把要输入的数据通过u来计算出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A,B,C,D都是矩阵,请问怎么把要输入的数据通过u来计算出来呢?

你是没有完全领会状态空间方程的含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