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无线遥控和2.4G蓝牙设计在一块PCB上会不会有干扰?有没有距离要求?

楼主(2020-09-23):
    2.4G无线遥控和2.4G蓝牙设计在一块PCB上会不会有干扰?有没有距离要求?

网友:
    肯定会有干扰的,看板子有多大,频点要错开

网友:
    当然有距离要求啊!

网友:
    肯定有干扰啊,你这频率都一样,没干扰才怪了。

网友:
    在软件上做分时处理,  才能彻底解决.  但可能会影响传输数率.
硬件上能做的是不要共用天线,  而且要提高两天线端口之间的隔离度,  一般要求30dB.  这个比较难做,  但还是有些解决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