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接收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0-09-23):
如图,请教这个433与315M接收电路的工作原理,还有,怎么计算PCBL1  PCBL2的感量与之 并联的电容值,样品用示波器测试不出振荡波形

网友:
    对我来说有点难度,不过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
    Q1当做混频器(检波器),  Q2可能是本机振荡器,  Q3应该是低频数据输出. 样品用示波器测试不出振荡波形,  有可能是探头阻抗影响了振荡器的振荡条件,  导致不起振.

网友:
    探头阻抗的问题

网友(2020-12-02):
    搞好了吗?LPCB是线段电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