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引脚

楼主(2020-09-23):
IRL530 的mosfet芯片,看数据表上写to-262封装,第2,4脚都是Drain。4脚标明是背面散热片的位置,这个需要外接吗,还是说它内部已经连接好了?
. [. l% D* g; W  I 3 L: N. r1 w) C

网友:
基本上所有类似带散热片封装的,内部管芯背面直接焊接于一个金属背板,该背板同时也是中间的脚,他们本来就是一个金属板。

网友:
内部的D极也是连在一起的,用万用表就可以测出来。

网友:
是否内部已经联接好了,用万用表量量便知

网友:
2和4是一整块金属

网友:
需要接。板子上有焊盘的

网友:
万用表是一个好工具!

网友:
4脚的主要功能是散热,如果没有外置散热器,那在pcb上必须要搞大面积铜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