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364内部的射频端口有三个LNA和两个驱动放大器,请问它们的工作频段分别是多少?...

楼主(2020-09-23):
AD9364内部的射频端口有三个LNA和两个驱动放大器,请问它们的工作频段分别是多少?为什么要并联多个?

网友A:
B & C工作到3GHz, A工作到6GHz, 并联的目的是可以接多个射频前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B & C工作到3GHz, A工作到6GHz, 并联的目的是可以接多个射频前端

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