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赐教。非常感谢!!!!

楼主(2020-09-23):
这个电路通电后三板管D882P非常烫,而且高压输出端电压只有100VDC,不知是哪里出问题了?可否在线圈L2的前面加个电阻限流,请大神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加合适的散热片没有?

网友:
查看三极管静态电流,后级输出二极管  电容  电阻的参数,看看有没有失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