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导怎么用一个51单片机控制两个RC522射频模块

楼主(2020-09-23):
我现在有两个rc522射频模块,每一个感应区后面有一个指示灯,程序一开始,第一个感应区的灯亮,第一个感应区感应到卡时,第一个感应区的灯灭,第二个感应区的指示灯亮起,第二个感应区感应到卡时,第一个感应区的指示灯亮起,第二个感应区的指示灯灭。跪求大神指导,如果可以,请麻烦发上或者私发代码。小弟感激不尽!!7 |( x0 r7 j9 Q) `

网友:
spi的cs可以控制选择不同模块

网友:
    两个个灯用两个I/O接口控制;两个RC522用两条CS控制(或者两个I/O);这样就可以分别控制两个RC52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