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e width设置快捷键无效

楼主(2020-09-23):
SPB17.4中line width设置快捷键无效
如:funckey w01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1

网友A:
alias 03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3
alias 04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4
我用的这个快捷方式,线宽3mil按小键盘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ias 03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3
alias 04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4
我用的这个快捷方式,线宽3mil ...

你用的是那个版本的软件

网友:
我用的16.6的,我觉得17.2应该也能用

网友:
Hi
I create the script, and this script run set width 1mm.the name script is width1
Then set shortcut key " alias w1 replay width1".
In command, I type " w1", after set width 1mm.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用funckey定义了w或w0的快捷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