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是不是板子上加的去耦电容越多越好啊?

楼主(2020-09-23):
问一下,是不是板子上加的去耦电容越多越好啊?7 t) G1 b+ e6 H, m  y

网友:
不考虑成本的吗

网友:
去耦电容需要在合适的位置加合适的值。例如,在你的模拟器件的供电端口就进加,并且需要用不同的电容值去滤除不同频率的杂散信号;

网友:
感觉不管啥东西都有个适量,太多不一定是好事

网友:
    有钱可以这么说,没钱就适可而止吧

网友:
    合适就好了,而且你放的多也要考虑板子能不能放下呀

网友:
    恰到好处就行了

网友:
    器件越多失效概率越大,一般按照手册来就行,盲目增加会降低可靠性

网友:
    你要不要考虑成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