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如何设置变压器的剩磁,是改initial fluxes里还是改powergui 的remnant ...

楼主(2020-09-23):
请教大神,如何设置变压器的剩磁,是改initial fluxes里还是改powergui 的remnant flux,remnant flux怎么设置?非常感谢!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这个做过有两种方法,其一,将变压器的输入电压切断,将副边绕组短路,可以有效去除掉变压器铁心内的剩磁;其二,先切换变压器的输入电压,过一段时间后,再切换负载电路,也可以消除剩磁。

网友:
    但是没有用matlab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