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臥式電容需在過波峰焊前在PCB上的電容睡到式絲印框內點什么胶?

楼主(2020-09-23):
请教大神,臥式電容需在過波峰焊前在PCB上的電容睡到式絲印框內點什么胶?感谢!( d0 W% l7 |( b, U- [

网友:
    3M双组份的胶(DP460)固件时间长且不容易返修,也可点热熔胶但需要耐温高点的。

网友:
    硅橡胶,一种固定器件的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