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2等长里的单位ns怎转换为mil

楼主(2020-09-23):
    allegro17.2等长里的单位ns怎转换为mil

网友:
    大约按1ns=5500mil算

网友:
    一般可按照6000mil/ns去换算就可以了

楼主:
    等长管理器里哪里可以手动切换这个换算

网友:
    在蓝色加粗的那里直接点击输入,0mil:50mil 试试

楼主:
    哦,明白了,那是按6000mil/ns算好,再手动弄的,我一直在纠结是哪里设置让它自动转换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
    点上面mil的位置切换

网友(2023-08-05):
    明白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