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的UART口直连EC20模块的UART口,为什么电平不对?

楼主(2020-09-24):
STM32ec20 PCIE模块串口通讯不成功,我用示波器一看,可以看到通讯波形,但是高电平只有2.8V左右,低电平在1.3V左右,我看EC20 PCIE模块的串口电平是3.3V呀,请问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多谢了。。。

网友:
当把EC20模块去掉以后,看STM32串口的信号电平是正常的

网友:
把EC20模块去掉试试

网友:
STM32串口的信号电平是正常的吗?

网友:
    STM32  UART引脚设置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