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PCB原型板的铜箔厚度?

楼主(2020-09-24):
    如何计算PCB原型板的铜箔厚度?

网友:
    原型板上铜箔的厚度列在“材料”筛选条件下。例如,在常见的选项“覆铜FR4,单面,1 oz”中,1 oz就表示铜箔的厚度。

网友:
    :将1 oz重的铜箔均匀地铺在1平方英尺(ft2)的原型版上,以达到相应的厚度。也就是说:
1oz = 28.35 g/ft2
    铜箔密度 = 8.93 g/cm3
    1平方英尺 = 929.03 cm2
因此,1 oz铜箔厚度 = 28.35/8.93/929.03 ≈ 35 um或1.35 mil

网友:
    常见的PCB厚度包括以下尺寸:1/2oz =(17.5um),1 oz =(35um),2 oz =(70um)以及3 oz =(105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