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开关选型

楼主(2020-09-24):
选择合适的流量开关或者液位计,除了根据自己需求功能选型之外,还应根据流体工况特性、安装要求、环境条件、经济性等因素合理选型。

  ①安装环境

  现场安装环境主要指测量管径大小、直管段长度、管道是否有振动、周围是否有强磁场干扰和高温辐射热等。

  ②安全性

  防止事故发生。比如,测量腐蚀性介质时,根据腐蚀性强度选用合适的内衬材质,可燃性气体的环境应选用防爆型仪表。

  ③节能性

  流体经过流量仪表前后的压损,压损值越小节能性越好。非接触式如超声波流量计电磁流量计、弯管流量计无压损。

  ④流体特性

  流体特性主要指流体成分、温度、压力、黏度等。根据实际情况逐步确认选型范围。首先从成分(液体、气体、蒸汽、脏流污程度)区分,差压式流量计和涡街流量计基本适应以上流体。

  ⑤准确性和经济性

  一般本身其性能相对稳定、重复性好、使用寿命较长、量程比范围宽的流量计有利于后期增加工艺设备测量参数调节,从而减少投资。

  流量开关选型注意事项

  ①供电电压多大,是直流还是交流,一般直流为24V,交流220V;

  ②功耗为多少VA,那就看您需要而选;

  ③输出方式,有常开和常闭;

  ④触点容量,这应该是重要的。一般流量开关通过设定流量,即可显示流量是否达到设定值。

网友:
流体特性主要指流体成分、温度、压力、黏度等。根据实际情况逐步确认选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