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1021X使用hostapd配置AP热点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0-09-24):
AR1021X使用hostapd配置AP热点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是针对只能支持ISM5.8G频段的模块,hostapd.conf配置成了ISM2.4G,只要进行重新配置就可以了!同时提醒,双频是分时双频,也就是工作时候只能支持一种,但是有两种频供选!或者理解成双频供选择,实际选用一种!  针对AR1021X系列WiFi模块(TTIT-1021XMV25、TTIT-1021XP5、SR6225UE、SR6224UE、SR6221UE、SR6235UE、SR5223UD),编译加载的问题,可以提供Log信息,配合有效分析!

网友:
只要进行重新配置就可以了!同时提醒,双频是分时双频,也就是工作时候只能支持一种,但是有两种频供选!

网友:
只要进行重新配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