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热问题

楼主(2020-09-24):
如下图:max038一接上+-5v电源 就发热 ,为什么?9 k# E2 I) u; d7 i

网友:
不会吧,管脚没有搞错吧

网友:
你是按参考设计弄的电路吗 要不考虑限流电阻

网友:
    不要贴手册上的图,贴你实际使用时候的连接。

网友:
    你这是啥意思,你贴个手册??你得发你自己的原理图啊

网友:
    你这是啥意思啊,你贴个手册?你得发你自己的原理图。

网友:
你这铁憨憨,不给我们看你的图,整一个手册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