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place'函数

楼主(2020-09-24):
t=-0.5:0.001:100;
y=t.*stepfun(t,0);
plot(t,y)
laplace(t.^3.*stepfun(t,0))

这部分代码运行后总是提示:未定义与 'double' 类型的输入参数相对应的函数 'laplace'

即便把laplace(t.^3.*stepfun(t,0))改成 laplace(y,t) 也是提示:未定义与 'double' 类型的输入参数相对应的函数 'laplace',这是为什么?求助!

网友:
函数在laplace(f,var,transVar)语法下,要求输入的的f必须是符号表达式,你把数值数据放在输入,肯定报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