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转485电路

楼主(2020-09-24):
如下图,为了测试这个电路是否好用,我把板子上的232输出接到这个电路,这个电路出来的485,又经过一个485转232,最终转成了232,然后连接到电脑上,传输出现问题。电脑串口助手上无信息显示,求助!

网友:
怎么没有见到 RE/DE 信号的控制呢

网友:
电源用的5V还是3.3 ?

网友:
现在还有电脑是rs232串口的吗?
你要测试485,只需要u7部分电路就好了。淘宝上买2个usb转串,分别接两个u7的pin3/4,然后用两个线把p15接好就能测试了。

网友:
    示波器可以帮助你

网友:
    你用的什么板子输出的232信号。你用的板子输出的232信号是真232电平,还是TTL电平。另外,你从板子输出的232信号接到这个电路的哪里了。

网友:
    你把DB9的2、3脚信号直接接到485芯片应该就是问题所在吧。。。。232信号不是TTL电平,要先通过图中的U6来转换。。。。

网友:
    确认波特率,232的电容太大,会显著降低速率

网友:
    电平要转换才能用

网友:
    485   控制信号去哪了?

网友:
    485的电路画的有问题

网友:
    你需要一个端口测试,看那一段出的问题。

网友:
    你把TXD、RXD交換

网友:
    RSM485PHT是一个厚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