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请教大神,有什么推荐芯片吗?或者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变压器的驱动波形?

楼主(2020-09-24):
使用uc3845做buck,mos型号是IRFB4227。本来用变压器驱动,波形很不好,电感啸叫严重。现在想使用mos驱动芯片,因为3845的逻辑与buck刚好取个反相,所以需要对波形取反。所以请教大神,有什么推荐芯片吗?或者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变压器的驱动波形?非常感谢!

网友:
直接用高端驱动芯片就可以。

网友:
用3845的话,直接做成浮驱BUCK,或是做成浮地输出,电路简单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