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二极管的封装有哪些

楼主(2020-09-24):
肖特基二极管的封装有哪些

网友:
一、采用有引线式封装:采用这种方式封装的二极管多是作为保护二流管、整流二流管使用。

  二、采用表面封装:一般这种封装方式的有单管型、双管型以及三管型等多种的形式。

网友:
楼上回复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