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不同的板拼在一起,教你用CAM350怎么做

楼主(2020-09-24):
两个一样的层的板子才能把gerber拼在一起。
一、第一种办法
1、使用cam350导入第一个板子的gerber文件,注意单位要统一

不需要的层不要勾上

2、同样的办法继续导入第二个板子
3、两个板子导入如下图所示

由上图看出导入后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两个板子的层是独立的(后期层需要合并),两个板子有交叉(后期需要移动板子的位置)
4、移动板子,使板子拼板OK
A、先设置单位,选择菜单Settings→Uint,单位设置如图所示

B、取消格点铺抓

C、把其中一个板子移到原点,
①、把需要的层打开

②、选择移动

选择所有

鼠标点击板框的左下角设置移动基准点
光标移到0,0坐标处,单击鼠标后移动完成;或者双击状态栏右下角的坐标栏,出现下图:

在X,Y填入0,按回车后光标自动跳转到0,0坐标。单击鼠标后完成移动。
D、同样办法移动另一个板子(注意先隐藏刚才移动的板子),确定板子刚好相切或者两个板子要求相距的距离。
定好位置后的效果图如下:

5、把两个板子的层合并
A、把top层合并,
选择Edit→move,只打开要转换的层,选择所有

再点击Move To Layer

点击需要转换到的层,点击后13层会自动转到1层

转换后如下图所示

6、同样的办法把其他层合并
7、两个PCB的gerber都已经被拼在一起了。13-22层是空的了
8、导出拼板后的gerber
A、走线层,丝印层,阻焊层,钢网层,钻孔数据层导出

Dataformat: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相应的格式
Exportpath:导出路径
Filename:导出文件的名字
Exp:是否需要导出
2、钻孔层导出

注意格式与单位选择

以上步骤两个gerber全部完成

网友:
这个帖子太有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