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里面的颜色方案,比如每层线的颜色。各种电源的颜色等等能保存一个模板吗?

楼主(2020-09-24):
请教大神,mentor里面的颜色方案,比如每层线的颜色。各种电源的颜色等等能保存一个模板吗?感谢!

网友A:
你说的层的颜色设置方案可以保存,换另外一个pcb就可以调用。但是电源那些网络的颜色同一个板子可以调用,不同板子就不能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层的颜色设置方案可以保存,换另外一个pcb就可以调用。但是电源那些网络的颜色同一个板子可以调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