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解决AD19很难从焊盘中间出线的问题

楼主(2020-09-24):
AD19绘制PCB板时,遇到比较尴尬的情况,在布线的过程中发现:出线不能从焊盘的中心出来,都会强制的从焊盘的旁边出线,如下图:

一般情况下,通过快捷键shift+E进行中心的抓取,就能很愉快的解决这一问题;但AD19确行不通。
经过一方小尝试,可以试试以下的方法:
1. 快捷键TP进入参数设置的界面,在“System”栏的“General”设置中,选择“高级设置”。

2.在高级设置里,将“Legacy.PCB.InternalGloss”选项进行勾选; (其意思是:传统印刷电路板内部光泽)

网友:
之前找不到中心,就随便画了

网友(2020-12-17):
    确实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