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指导。

楼主(2020-09-24):
本人菜鸟一枚,手头有好几个5V 2A开关电源都坏了,故障都差不多,都是无输出或者是有输出4.8V左右带不动负载。电源板如图示,请求指导维修思路。
图中变压器输出部分有一个10V 110uf电容未换之前,输出是0V,换了已后输出为3V。
然后我检查了tl431a周围几个电阻,拆下来量了下也是好的,tl431量了1 2 脚之间有1.5V左右,2 3脚之间有2.5V左右。不知道对不对?
Viper12a后面也更换了,还是输出3V,没变,3脚取样有1.38V左右,4脚输出14.7V左右,不知道对不对?
维修到了这里,陷入困境,不知道下一步要查哪里?或者是前面查的有误??

补充:后来我又查了下输出整流二极管IN5822有2.9V左右,怀疑有问题,于是又换了个同型号的,故障依旧。
会不会变压器有问题?或者其他?请老师指导。

网友:
1,先把所有电解的容量确认下
2,TL431周边电阻值测量下是否正常
3,初级IC周边元件检查下

网友:
电流取样有问题,一般是一个小阻值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