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上电阻上的各种颜色的圈圈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20-09-24):
电路板上电阻上的各种颜色的圈圈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电阻色环含义:色环颜色用:黑 棕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灰 白 依次代表0 1 2 3 4 5 6 7 8 9,  四色环电阻的第一、二道色环为有效值,第三色环为倍率,第四道为误差值;

网友:
这个我都是现用现查,真心不好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色环含义:色环颜色用:黑 棕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灰 白 依次代表0 1 2 3 4 5 6 7 8 9,  四色环电阻的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