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2019b安装使用MCR失败

楼主(2020-09-24):
需要把我的10个m文件打包成一个.exe,之前没弄过,所以不会。然后在Application Compiler点击Package后提示没安装Runtime,于是去官网下了2019b对应的Runtime。因为我的Matlab安装在F盘,所以我把Matlab Runtime也安装在了F盘的Matlab文件夹中,没有安装在默认目录下,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影响,然后安装成功后,输入mcrinstaller还是不行,然后我就把那个删了,选择用compiler.runtime.download

命令来安装,但是报错了,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应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
估计要安装在默认目录

网友:
这种我一般都安装在默认目录,但是导致电脑太卡

网友:
卸了重新安装吧,选默认目录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