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画3D封装的时候,怎么旋转参考点的方向啊

楼主(2020-09-24):
只能改变参考点位置改变不了Z轴的方向是为什么

楼主:
像这个我想把X轴和Y轴的方向对调一下

网友A:
放3D-body时无非就是按照X Y Z轴旋转而已得到想要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3D-body时无非就是按照X Y Z轴旋转而已得到想要的位置

我之前看到说可以,在自己组合好单个3D元器件后,还可以翻转方向,但是我没找到单个3D元器件能导出step或者翻转的选项

网友:
    喵喵喵,没遇到过这种操作,帮你顶一下!!!!

楼主:
    我知道放置的时候是可以旋转的,就是放置了一堆之后,如果还想旋转一下整体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B:
    整体旋转,可以用shift+鼠标右键
    你前面说的我也没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体旋转,可以用shift+鼠标右键
你前面说的我也没明白

    刚刚找到了,在3D放置定位那里!与板对齐可以整体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