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3035驱动电机,H桥上桥臂PMOS发热严重

楼主(2020-09-25):
现象是当驱动芯片输入的占空比是0或者是100的时候,pmos是不发热的,但是占空比只要一低于100,pmos就会发热,而且散热片都扛不住,用示波器看波形,占空比是100的时候,波形是方波,占空比从99一直降的话波形逐渐越来越乱。
有大佬说是,可能是共态导通的问题,但是33035没法改变死区的时间,所以要如何改善这个电路喃,大侠们帮忙看看吧
另外用示波器测的通道1 2分别是N8和AB处的波形
而且刚发现一个规律,就是当我给驱动芯片输入的pwm周期是1ms的时候,他是每隔1ms震荡一次,当周期是2ms的时候,他是每隔2ms震荡一次,看我贴的那个示波器波形就能看出来,那个波形是我输入pwm的周期是2ms的时候测出来的波形,这种主要是因为什么原因?

网友:
我觉得现在主要的原因是在为什么每隔一定的周期就会有类似于干扰的东西,而且周期还是我驱动芯片的周期对应的,我给驱动芯片输入1ms的pwm信号,驱动芯片输出的波形就会每隔1ms受一次干扰,给2ms的就会每隔2ms被干扰一次

网友:
你这个应该不是死区的问题吧,导通回路里面没有限流电阻,导通相当于短路,肯定发热严重。

网友:
VCC_36是36V还是3.6V? 试下加大R28,R31,R34阻值。

网友:
    我记得6N137发光二极管正向压降 1.2-1.7V ,正向电流 6.5-15mA ,光敏管导通。感觉这个R18太大了,下面的电路没看

网友:
PMOS驱动电阻怎么是1k。这里一般是10~33的,最大不超过100。
这个值影响mos的开关速率,对应的是开关损耗。
    还有,pmos的驱动直接通过电源分压,这个电路哪来的?

网友A:
    查看datasheet可知,IRF9540的VGS(th)为-2~-4V,原理图上MOS管驱动的高电平为12V,低电平为0V,那么PMOS的Vg为12V或者18V,也就是说PMOS是一直导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看datasheet可知,IRF9540的VGS(th)为-2~-4V,原理图上MOS管驱动的高电平为12V,低电平为0V,那么PMOS的V ...

    不是吧?MC33035的上臂控制是耐压40V的开路集电极形式,所以PMOS栅极电压是在18V-36V之间跳。楼主那部分电路跟规格书参考电路几乎完全一样,没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MC33035的上臂控制是耐压40V的开路集电极形式,所以PMOS栅极电压是在18V-36V之间跳。楼主那部分 ...

    MC33035的VCC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33035的VCC是12V

    开路集电极构造的输出电压是由负载决定,与芯片电源电压没关系。

网友(2021-06-29):
    楼主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搞了个33035的直流有刷,出现了下桥NMOS导通的瞬间,会导致同半桥PMOS的导通1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