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可以帮忙瞅瞅我这个蜂鸣器电路为什么GND是1.8V么

楼主(2020-09-25):
电路如下:

VCC是3.3V,sb1导通,SB2断路,R1未接,PWM控制Q1。。。但是板子GND的电压是1.8V

网友A:
你是参考什么量出地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参考什么量出地来的?

我分了两个板子,一个主板,一个这个功能板,然后在没有连接两个板子的地的时候测的结果是功能板GND电压成了1.8V,把两个板子的地连在一起以后结果蜂鸣器基本不响了,声音很低。

楼主:
主要是连在一起之后发现蜂鸣器不响了。。所以就分开看了一下。。

网友:
    蜂鸣器的规格书截个图看一下

网友:
    两个板的供电和连接方式晒出来才好分析

网友:
    两个板子不共地?怎么正常工作?共地后声音太小是电流太小,压降太大了

网友:
    c1不要上件試試。

网友:
    可能是你蜂鸣器内阻太小了,

网友:
    在蜂鸣器VCC输入处串个电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