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结构体"和"共用体"的妙用

楼主(2020-09-25):
C语言的结构体和共用体,往往在单片机应用开发中被忽视。如果能够用起来,不仅能够极大的提高单片机的运行效率,还可能解决一些看起来无法解决的问题。
现在,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单片机串口需要接收并处理大量数据的情况。
示例:单片机甲要与某个设备乙通信,它们采用串口连接,设备乙会给单片机甲发送串口数据,数据一共有46个字节,其中前8个字节表示命令,后8个字节表示设备信息,中间30个字节表示有效数据。
普通的程序代码,会进行如下变量定义:

在串口中断函数中,使用rec_buf接收串口数据。此处省略接收代码,自行脑补。
    接收完毕后,再使用如下代码把对应的变量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就可以在程序中使用了,比如,判断接收到的是什么命令,如下代码所示:

    好!上面是普通的用法,接下来,我们使用结构体和共用体!

    上面代码中,我们使用了共用体和结构体的方法定义了串口接收缓存和串口命令、有效数据和器件信息变量。
    当我们在串口中断中接收完数据后。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些变量了。例如:

    下面,我解释一下代码。
    共用体的特点:内部的变量使用同一个首地址。在我们定义的共用体里面,有两个变量,一个是rec_buf,一个是ComInfo,所以,它俩的内存首地址是相同的。
结构体的特点:内部的变量地址自增。在我们定义的结构体ComInfo中,command变量、valid_data变量、device_info变量使用同一片内存空间,地址连续。
    基于以上共用体和结构体的特点,当我们接收完rec_buf以后,其实,数据就已经在结构体中的这3个变量中了,直接用就可以,省去了前面示例中“取出来”的环节。

网友A:
    结构体这块讲的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构体这块讲的透彻

是的。讲的详细

网友B:
    讲的这么好,要是把指针带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讲的这么好,要是把指针带上就好了

是的,指针和链表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讲的这么好,要是把指针带上就好了

指针比较难学

网友C:
    结构体用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结构体用的多,

这个结构体讲的比较到位,

网友:
    哈哈,这个不错,容易理解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这了讲的很妙,C语言想写好,没有指针,结构体是不可能的

网友D:
    这个讲的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讲的有点意思

就是的,这一招很有用

网友:
    这块讲的好

网友(2020-10-26):
引用 网友E:
涨知识了

    是的,这个短小精悍,干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