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电磁阀如何选型(选型因素)_气动电磁阀选型要点_气动电磁阀选型注意事项

楼主(2020-09-25):
气动电磁阀的使用越来越多,那么如何选择一款合适的气动电磁阀呢?这篇文章主要介绍的就是气动电磁阀选型要点和工作条件_气动电磁阀如何选型(选型因素)_气动电磁阀选型注意事项等方面的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气动电磁阀如何选型(选型因素)

1、操作力矩

操作力矩是选择气动电磁阀的最主要的参数。输出力矩应为阀门操作最大力矩的1.2~1.5倍。

2、操作推力

主机结构有两种,一种是不配置推力盘的,此时直接输出力矩;另一种是配置有推力盘的,此时输出力矩通过推力盘中的阀杆螺母转换为输出推力。

3、输出轴转动圈数

输出轴转动圈数的多少与阀门的公称通径、阀杆螺距、螺纹头数有关,按M=H/zs计算(式中:伪电动执行器应满足的总转动圈数;助阀门的开启高度,m;s为阀杆传动螺纹的螺距,mn;Z为阀杆螺纹头数。)

4、阀杆直径

对于多回转类的明杆阀门来说,如果气动电磁阀允许通过的最大阀杆直径不能通过所配阀门的阀杆,便不能组装因此,空心输出轴的内径必须大于明杆阀门的阀杆外径。对于部分回转阀门以及多回转阀门中的暗杆阀门,虽不成。用考虑阀杆直径的通过问题,但在选配时亦应充分考虑阀杆直径与键槽的尺寸,使组装后能正常工作。

5、输出转速

阀门的启、闭速度快,易产生水击现象。因此,应根据不同的使用条件,选择恰当的启、闭速度。

6、安装、连接方式

气动电磁阀的安装方式有垂直安装、水平安装、落地安装;连接方式为:推力盘;阀杆通过(明杆多回转阀门);暗杆多回转;无推力盘;阀杆不通过;部分回转电动执行器的用途很广,是实现阀门程控、自控和遥控不可缺少的设备,其主要用在闭路阀门上。但不能忽视阀门电动执行器的特殊要求一必须能够限定转矩或轴向力。通常阀门电动执行器采用限制转矩的连轴器。

气动电磁阀选型要点

气动电磁阀在使用的过程中,如果操作和使用不当,则会造成气动电磁阀的故障发生率较大。一般造成电磁阀类发生故障的原因有安装不正确、选型不对、实际的操作和使用不当等原因。一般故障的表现为电磁阀的零部件受损等。气动电磁阀选型要点和工作条件,如下:

一、介质特性

1、质气,液态或混合状态分别选用不同品种的电磁阀;

2、介质温度不同规格,否则线圈会烧掉,密封件老化,严重影响寿命命;

3、介质粘度,通常在50cSt以下。若超过此值,通径大于15m时,用多功能电磁阀;通径小于15m时,用高粘度电磁阀。

4、介质清洁度不高时都应在电磁阀前配装反冲过滤阀,压力低时,可选用直动膜片式电磁阀;

5、介质若是定向流通,且不允许倒流,需用双向流通;

6、介质温度应选在电磁阀允许范围之内。

二、管道参数

1、根据介质流向要求及管道连接方式选择阀门通口及型号;

2、根据流量和阀门kw值选定公称通径,也可选同管道内径;

3、工作压差: 最低工作压差在0.04MP以上是可选用间接先导式;最低工作压差接近或小于零的必须选用直动式或分步直接式。

三、环境条件

1、环境的最高和最低温度应选在允许范围之内;

2、环境中相对湿度高及有水滴雨淋等场合,应选防水电磁阀;

3、环境中经常有振动,颠簸和冲击等场合应选特殊品种,例如船用电磁阀;

4、在有腐蚀性或爆炸性环境中的使用应优先根据安全性要求选用耐发蚀型;

5、环境空间若受限制,需选用多功能电磁阀,因其省去了旁路及三只手动阀且便于在线维修。

四、电源条件

1、根据供电电源种类,分别选用交流和直流电磁阀。一般来说交流电源取用方便;

2、电压规格用尽量优先选用8C2207.DC247;

3、电源电压波动通常交流选用+%10%.-15%,直流允许%10左右,如若超差,须采取稳压措施;

4)应根据电源容量选择额定电流和消耗功率。须注意交流起动时YA值较高,在容量不足时应优先选用间接导式电磁阀。

五、控制精度

1、普通电磁阀只有开、关两个位置,在控制精度要求高和参数要求平稳时需选用多位电磁阀;

2、动作时间: 指电信号接通或切断至主阀动作完成时间;

3、泄漏量:样本上给出的泄漏量数值为常用经济等级。

气动电磁阀选型注意事项

电磁阀的类型有很多种,不仅品牌不同,而且型号和类型也不同。因此在选型的时候要根据具体的需求来进行选型,才能使其发挥最大的性能。那么今天进口电磁阀第一代理商乾球自动化就和大家说说气动电磁阀选型注意事项。

首先,要考虑到电源的条件,因为根据电压的不同,因此分为很多不同的类型。而要根据具体的安装环境以及需求来选型适合的电压,而不是根据价格来选型。此外还要注意有些是用于直电流,而有些是拥有交流电,因此一定要注意考虑到电源的条件,选型适合的型号,这也是这一设备在选型的时候最关键的。

其次,要考虑到气动电磁阀所应用的环境条件。一般来说,对于环境来说也是选型的关键。因为不同的装置所适合的环境以及温度都有很大的差别。比如对于一些湿度或者是经常会淋雨的会安静中,那么就必须选型防水性的电磁阀。若是用在一些温度较高的环境中,那么则要选型防爆式的,而如果是用于腐蚀性较强的环境,那么则要选型耐腐蚀的装置。

此外还要注意气动电磁阀控制的精度。比如对于控制的灵敏度以及动作时间的精准等。这些都是要考虑的问题,对于一些环境中,对于精准度的要求十分关键。如果精准度不高,那么很容易造成一些意外的发生。因此一定要注意根据需求来选型,选型出高品质且装置控制精度,才能保障装置的性能能够更加的发挥出来。

网友:
对于多回转类的明杆阀门来说,如果气动电磁阀允许通过的最大阀杆直径不能通过所配阀门的阀杆,便不能组装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