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孔和盲孔对信号的差异影响有多大?应用的原则是什么?

楼主(2020-09-25):
    通孔和盲孔对信号的差异影响有多大?应用的原则是什么?

网友:
    啊?我都用的通孔

网友:
    采用盲孔或埋孔是提高多层板密度、减少层数和板面尺寸的有效方法,可以大大减少镀覆通孔的数量。但相比较而言,通孔在工艺上好实现,成本较低,所以一般设计中都使用通孔。

网友:
    一般多层板才会考虑盲孔,双层的或单层的都用不到,除此之外,成本是重点

网友:
    感觉这些问题都是建立在成本上来说的

网友:
    第一点,取决于你的板子用的信号要跑多少hz,16G hz以下通孔影响都很小
16G以上的信号,stub less设计在10mil,上限不得超过35mil,不然信号损失非常严重
25G以上的信号,stub less严格控制在10mil
通孔的话,搭配背钻去设计。
    镭射孔的话,目前sever板绝大多数设计是1-2或1-3,会提升信号完整性,但建议25G以上应用,因为贵
第二点,layout的空间。
    通孔layout其他层都要让孔,镭射孔可以很好的避免这个问题
第三点,信赖性
    通孔信赖性一定比镭射孔更好。所以要考虑你的板子是在什么使用环境下,如果温差很大,镭射孔可能不足以支撑使用20年以上

网友:
    取决于BGA 管脚间距,间距小于0.65的一般都要盲埋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