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详细分析中频电源的零压启动装置结构及工作原理

楼主(2020-09-25):
一文详细分析中频电源的零压启动装置结构及工作原理

中频电源的启动性能是最重要的性能指标,它的好坏直接影响设备的品质和使用性能。因此,启动问题一直是业内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人们采用各种方法改善启动性能,如:充电启动法、并联启动法、他激转自激法、预充磁启动法等,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启动性能,但这些传统的启动方式还是存在线路复杂、成本较高、故障率高等缺点。为降低设备成本、优化和简化设备结构,在工程实践中摸索出了一种全新的启动方式——零压启动。本文对其结构原理加以阐述。

1 零压启动装置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1.1 零压启动装置的结构

零压启动是一种全新的启动方式,它没有额外增加任何辅助装置,线路简洁,成本低,经长期生产实践检验,其启动性能非常优越。

图1为逆变主电路的原理图,L0是启动磁环,TA是电流互感器,TV是电压互感器,分别为反馈电路提供检测电流和检测电压信号。

图2为反馈电路的原理图,T是隔离变压器,RP是逆变角调整电位器,VDl~VD4是反并联二极管。

1.2 零压启动的工作原理

零压启动是利用干扰信号使负载LC起振,产生自激振荡,反馈电路捕捉自激信号,控制电路则对信号进行放大整形,输出与负载振荡频率同步、相位相差180°的控制脉冲,控制逆变桥晶闸管。具体过程是:电路通电时,各种干扰信号通过RC吸收电路以及分布电容耦合至负载电路,撞击负载LC使之产生自由振荡,电流互感器TA、电压互感器TV将振荡电流和电压信号传递至反馈电路,两信号在反馈电路中叠加合成,之后送入逆变控制电路,控制电路产生信号脉冲控制逆变晶闸管。

零压启动的技术关键是如何捕捉微弱的自激信号。为此反馈电路采用了高变比(1:500)的电流互感器TA,并在电流反馈回路中串联四只反并联二极管VDl~VD4,当信号微弱时,二极管工作在非线性区域,从而可以获得较高的输出阻抗与隔离变压器T匹配。在电源正常工作时,VDl~VD4又呈现较小的正向电阻,与反馈信号较强相均衡。T为高输入/输出电阻隔离变压器,逆变触发电路的输入级为高输入内阻、高灵敏度的集成放大电路。采取该技术措施后即便自激信号再微弱也能将其捕获进行处理,形成逆变桥晶闸管所需的有效触发信号,实现了用自激信号直接启动电源的目的。

由于谐振回路等效电阻较小和补充能量的不足,在负载谐振电路产生有效自激信号的时间很短,加之对自激信号进行处理的电路有延时陛,因而在启动瞬间不易捕捉到自激信号,容易造成逆变失败。为此,在负载谐振回路设置一个启动磁环L0,如图l所示。其原理是:在负载回路振荡期间,L0两端必产生一个自感电动势,该自感电动势总是阻碍原来电流变化的。即在相同的启动时间内减少了自激信号的衰减速度,使产生自激信号的周期数增加,为捕捉自激信号赢得了时间,提高了启动的可靠性。另外,由于L0是磁环,只有在电流很小时才起作用,电源启动后很快会磁饱和,不会对电源正常工作产生影响。

关于零压启动的原理业内有很多争论,也有很多提法,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法和定论,本文认为零压启动的关键诱因就是干扰信号,启动时干扰信号越强越容易启动。电抗器LD有滤波作用,若将其短路则有助于启动,而在其后直流电压端(图1中VT1至VT4间)并联一电容将干扰信号滤除则很难启动;若将逆变桥斜臂(VT1、VT3或VT2、VT4)短路,干扰波能顺利越过逆变桥,很容易使电源启动,特别是对并联机非常有效,并联机常常以此作为辅助启动的手段。

2 性能比较

与其它启动方式相比,零压启动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首先是启动平稳,零压启动是从零电压开始逐渐启动的,启动过程没有任何冲击,特别是重载启动优势更为明显;其次,线路结构简单,基本没有增加额外的辅助装置,不像其他方式都有一套专门的启动装置;再次,元器件少、故障率低、成本低,容易检修。

3 结论

零压启动是在长期的工程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种启动方式,它大大简化和优化了设备结构,一经出现便被各个厂家广泛采用。但它却一直没有扎实可靠的理论依据,关于它的启动机理也鲜见书刊文字,业内更是说法不一,没有统一定论。本文对其原理做了初步探讨

网友:
中频电源的零压启动装置结构及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