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Fuse选型的实际应用案例

楼主(2020-09-25):
Fuse作为过流保护器件,已经被广泛地使用在各种电器产品中。但国内相当多设计开发人员对保险丝器件缺乏足够的认知,选型比较随意,通常只简单考虑下器件的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参数,就选定了一个规格,由于国内项目通常开发周期较紧要求,工程师的测试重点很少关注到保险丝器件,对其保护功能和效果未进行充分验证,导致终端产品投入市场后,产品面临客户各种抱怨:常见的保险丝选用存在如下几类问题:

  1, 保险丝电流规格选择过高,过电流情况下不能及时熔断,保险丝起不到保护效果导致危险发生;

  2, 保险丝电流规格选择过低,正常工作条件下,保险丝即发生熔断,造成产品不能正常工作;

  3, 保险丝类型选择错误,其耐冲击能力不够,正常应用之冲击条件下即造成保险丝动作熔断,造成产品无法工作;

  4, 选择低端或者假冒品牌保险丝,器件性能不符合自身规定参数。不能实现应该有的保护功能。

  下面就以一个实际案例,结合TE/FUSE参数特性来谈谈如何选择一款符合实际应用要求的保险丝:

  收集终端产品设计/应用对保险丝的要求:

  - 产品工作温度范围:-40℃to +85℃

  - 正常工作电压范围: 6V to 18V

  - 正常工作稳定工作电流=0.36 A/ 正常工作峰值最大电流=1.68A

  耐脉冲测试要求:

  - 正常开关发生的脉冲冲击测试要求:Imax=12.94A/持续时间200us/开关次数大于 120,000次;

  - 24V条件下启动脉冲冲击测试:Imax=27.56A/持续200us/冲击至少5次;

  - Pulse 1 脉冲冲击 Imax=7A/持续10ms/500次冲击;

  - Pulse 2a 脉冲冲击Imax=23.38A/持续30us/500次冲击。

  - 封装要求:1206/贴片

  步骤1:确定保险丝稳态额定电流Ifuse

  考虑最极端使用情况:

  Ifuse=Max Isys/(标准稳态折减*应用温度折减)=1.68A/(0.75*0.85)=2.64A

  根据TE/1206/Fuse电流规格表/图1,大于2.64A最接近规格为3A/规格1206SFS300F/32(32Vdc满足应用电压要求)。

  图1

  备注:标准稳态折减:为定值,通常取值=0.75;应用温度折减:可从TE/FUSE 折减曲线图2查得:

  图2

  步骤2:通过换算实际应用脉冲I2t 值比较步骤1初步选择Fuse 之I2t 值,需满足前者《后者,才是合适的选型。

  1), 正常开关发生的脉冲冲击测试要求:Imax=12.94A/持续时间200us/开关次数大于 120,000次;

网友:
选择低端或者假冒品牌保险丝,器件性能不符合自身规定参数。不能实现应该有的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