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原理图与封装不匹配问题

楼主(2020-09-25):
下图中的原理图中LM2596是六个脚,为什么封装是5个脚呢?

网友:
编辑一下封装,加一个贴片的大焊盘,就有6个引脚了。

网友:
LM2596封装有六个焊盘,但实际上只有五个网络属性而已。具体的可以去看芯片规格书

网友:
    最大的那个焊盘被你忽略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