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如何设置shortcut

楼主(2020-09-25):
MATLAB中如何设置shortcut

此方法适合MATLAB2012b及以后版本。

对于很多MATLAB使用者来说,每次调试程序之前,都需要先进行:

  • clc;
  • close all;
  • clear all;

那么,对于这些几乎每次调试都要用到的命令,可以设置一个shortcut,设置之后用鼠标点一个下就可以完成以上命令。

1.打开MATLAB,点击右上角箭头性状的按钮“Create new command shortcut”

2. 输入shortcut所代表的命令代码,选择一个喜欢的icon,并选择Add to quick access toolbar,最后点击Save

3. 此时查看MATLAB的左上角,在APPS旁边就出现了一个SHORTCUT的快捷选项,用鼠标点击里面的Clean UP键就可以实现以上的三行命令代码了。

网友:
MATLAB中如何设置shortcut,这个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