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万用表检测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开关器件、扬声器

楼主(2020-09-25):
    如何用万用表检测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开关器件、扬声器

网友:
    电阻:利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来测量。电容:模拟万用表的最高电阻档;电感:通常是1欧档 10欧档万用表测量

网友:
    二极管:万用表测量二极管正向电阻小,反向电阻大,若正方向电阻相差数百倍以上这说明单向通电性是好的

网友:
    开关器件:万用表的欧姆档对开关线圈 绝缘电阻和接触电阻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