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的检测、维护与使用注意事项是什么?

楼主(2020-09-25):
    电烙铁的检测、维护与使用注意事项是什么?

网友:
    电烙铁好坏的检测可以采用目测检查和使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检测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目检检查主要是查看电源线有无松动和汤破漏芯线、烙铁头有无氧化或松动、固定螺丝有无松脱现象

网友:
    普通的新烙铁第一次使用前要用锉刀去掉烙铁头表面的氧化层,并立即给烙铁头上锡,可增强其焊接性能,防止氧化

网友:
    使用注意事项;

1、使用前,应认真检查电源插头、电源线有无损坏,并肩车烙铁头是否松动。
2、焊接过程中,烙铁不能到处罗芳,不焊时,应放在烙铁架上,避免烫伤其他物品。注意电源线不可搭在烙铁头上,一方烫伤绝缘层而发生事故。
3、电烙铁使用中,不能用力敲击、甩动。敲击容易是烙铁头变形、损伤,甩动飞出的焊料易危机人身安全。烙铁头上焊锡过多是,可用布擦掉。
    4、电烙铁较长时间不用时,要把烙铁的电源关掉。长时间在高温下会加速烙铁头的氧化,影响焊接性能,烙铁芯的电阻丝也容易烧坏,降低电烙铁的使用寿命。
    5、使用结束后应及时切断电源,拔下电源插头。冷却后,清洁好烙铁头,并将电烙铁收回工具箱。

网友:
    电烙铁较长时间不用时,要把烙铁的电源关掉。长时间在高温下会加速烙铁头的氧化,影响焊接性能,烙铁芯的电阻丝也容易烧坏,降低电烙铁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