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s-150-12开关电源输出只有9伏虚电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9-25):
弱弱的问一下s-150-12开关电源输出只有9伏虚电压是什么原因?感谢!

网友A:
开关电源bai电压输出低的原因:
(1)220V交流du电压输入和整流滤波电路zhi对开关管提供的工作电压不够,dao超出脉宽调整电路控制范围。
(2)负载电路存在过流引起开关电源负载加重而导致输出电压下降。
(3)开/关机切换错误,行扫描电路刚开始工作瞬间,开关电源即处于待机状态,此类故障适用于无预备电源的机器,CPu电源取自同一个电源, 非副电源提供。
(4)开/关机接口电路末端因故障处于开机与待机之间的状态,从而导致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低于正常值高于待机值。
(5)保护电路末端因故障进入导通状态,使电源进入弱振状态,引起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下降。
(6)整流输出电路中二极管和滤波电容、限流电阻损坏引起输出电压低。
(7)脉宽调制电路故障,不能对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的变化作出正确的响应,对开关管基极电压调整方向不对,从而造成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低。
(8)正反馈电路中的正反馈电阻值变化,续流二极管性能变质或恒流源故障,使正反馈量不足,导致振荡周期变长,振荡频率下降,从而引起开关 电源输出电压低。
(9)它激式开关电源因未得到行逆程脉冲而工作于低频状态,造成输出电压低。
2、判断故障的方法与步骤
从上述分析的原因看出,引起电压低的原因涉及到了开关电源自身的各个部分和与开关电源相关的所有电路,在检修时应先缩小故障范围。
(1)先测开关管c极电压,确认开关管供电正常。
(2)根据开关电源各个输出端电压判断故障。
开关电源有的输出端电压正常,有的低于正常值。故障在输出电压低的这个整流输出电路,应对电路中的限流电阻、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进行检查代换,若限流电阻发烫,说明负载过流,查负载。
开关电源各路输出均低。这种情况说明负载和整流输出电路均正常,故障在开关电源的正反馈电路、脉宽调整、开/待机电路、保护电路。
输出电压有的下降比例大,有的输出电压下降比例小。测量结果说明故障在输出电压下降比例大的电路。此时可断开此路负载,如果断开的是行电路,应接假负载。在断开负载后,再测开关电源各输出端电压,若恢复正常,可判断所断电路的负载有过流现象。若仍不正常,说明故障在该整流滤波电路。
3、断开主负载、接上灯泡,判断是否负载故障。
有些收台图闪、带负载后电压不稳的机器,难于鉴别故障是在电源或是负载时,可以采用“借法”,用此电源带同等尺寸、相同B+电压的另一台机器行负载,进行判断。
4、保留启动、正反馈、软启动及负反馈电路。
逐一取消各种保护电路、待机控制电路末端三极管。开机观察故障是否消除,来逐步缩小故障范围。
注意:兼有稳压作用的电路不能断开(例如光电耦合器)。断开保护电路时,须谨慎,并采取防止电压升高的措施。
5、采用替代法、检修脉宽调整电路。用自制取样电路取代原取样电路,判断故障范围。
(1)代换后,电压恢复正常,说明故障在取样电路及光耦电路。
(2)电压仍低,则断开原取样电路B+接入点,如果电压还低,则检查B+滤波电容,确认良好后,可以圈定故障在热底板部分。先查软启动电路是否对开关管B极分流了。仍不行,查正反馈、负反 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bai电压输出低的原因:
(1)220V交流du电压输入和整流滤波电路zhi对开关管提供的工作电压不够,d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