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TL437x基于TI Sitara系列ARM Cortex-A9核心板硬件资源

楼主(2020-09-25):
    硬件资源
    SOM-TL437x核心板板载CPU、ROM、RAM、晶振、电源管理芯片、LED等硬件资源,并通过工业级B2B连接器引出IO。

    图 1 核心板硬件框图

    图 2

    图 3

 CPU
    核心板CPU型号为AM4376BZDND100/AM4379BZDND100,NFBGA(ZDN)封装,工作温度为-40°C~90°C,引脚数量为491个,尺寸为17mm*17mm。
TI AM437x处理器架构如下:
表 1

    AM437x

    1x ARM Cortex-A9,主频1GHz
    4x PRU-ICSS,每个PRU-ICSS子系统含2个PRU(Programmable Real-time Unit)核,共4个PRU核
    1x SGX530 3D GPU图形加速器(仅限AM4379)

图 4 AM437x处理器功能框图

    ROM
    核心板通过GPMC总线连接工业级NAND FLASH,采用8bit数据线,型号兼容S34ML04G2(512MByte)、S34ML08G2(1GByte)。

    RAM
核心板通过专用EMIF总线连接2片工业级DDR3,每片采用16bit数据线,共32bit。容量支持512MByte/1GByte。
    DDR3型号兼容MT41K128M16(256MByte)和MT41K256M16(512MByte),支持DDR3-800工作模式(400MHz)。

    晶振
    核心板采用2个工业级晶振(Y1和Y2)为CPU提供系统时钟源。其中Y1晶振时钟频率为24MHz,精度为±30ppm。Y2晶振时钟频率为32.168KHz,精度为±20ppm。

电源
    核心板采用专用的工业级PMIC电源管理芯片,满足系统的供电要求和CPU上电、掉电时序要求,采用5V直流电源供电。

    LED
    核心板板载三个LED。其中D3为电源指示灯。D1和D2为用户可编程指示灯,分别对应GPIO5[8]和GPIO5[9]两个引脚,高电平点亮。

    图 5

    B2B连接器
    核心板采用连科公司的4个工业级B2B连接器,共240pin,间距0.5mm,合高4.0mm。2个60pin公座B2B连接器,型号NLWBP05-60C-1.0H,高度1.0mm。2个60pin母座B2B连接器,型号NLWBS05-60C-3.0H,高度3.0mm。

外设资源

核心板B2B连接器引出的主要外设资源及性能参数如下表所示。

    表 2

    外设资源
    数量

    性能参数
    LCD
    最高支持24bit像素位宽,兼容18bit、16bit和12bit;
    最高支持2048 x 2048分辨率;
    像素时钟最大100MHz;

    UART

    最高支持波特率为12Mbps;
支持硬件或软件流控;
    DCAN

    支持CAN 2.0B协议;
    最高支持1Mbit/s速率;
    QSPI

    包含4个外部片选信号;
    支持3线、4线、6线SPI接口;
    最高支持100MHz工作频率;

    SPI

    每路SPI包含4个外部片选信号;
最高支持48MHz工作频率;

    I2C

    支持100KHz、400KHz速率;
    Ethernet

    支持10/100/1000兆网口配置;
支持网络自适应;

    GPMC

    支持7个片选信号;
最高支持100MHz工作主频;
    最高支持27bit地址线、16bit数据线;

    McASP

    最高支持4个通道;
最高支持48kHz数据接收,支持96kHz或192kHz上采样数据输出;

    USB 2.0

    支持DRD(即Host或Device)模式;
支持High-Speed/Full-Speed/Low-Speed模式;

    MMC/SD/SDIO

    支持1、4、8位MMC、SD和SDIO模式;
支持SD卡检测和写保护;
    兼容MMC4.3、SDIO2.0标准;
    WDT
    32bit定时器计数器;
    可产生复位或中断信号,支持映射至ARM;
    NMI

    支持映射至ARM核;
    eHRPWM

    最高支持12路PWM输出,每路PWM具有专用16位时基计数器(用于周期和频率控制);
    工作频率10MHz,理论支持PWM周期为152Hz~10MHz;

    eCAP

    最高支持3路eCAP输入或PWM输出(不使用eCAP捕获模式时,可配置为PWM输出模式);
    每路eCAP具有专用32位时基计数器;

    eQEP

    最高支持3路eQEP输入;
支持正交时钟模式和方向计数模式;
    Timers
    最高支持12路通用定时器;
每路定时器具有专用32bit定时计数器,支持自动重载模式;
    可从系统时钟(25MHz)或32KHz时钟计时;
Timer0支持唤醒功能;
Timer1支持1ms的滴答时钟生成;

    RTC

    支持百年历;
支持报警中断、定时中断;

    HDQ

    支持HDQ和1-wire模式软件可选;
    支持超时监控;
    ADC
    867KSPS采样率;
    8通道输入,通过多路开关切换;
    ADC0可配置为4线、5线、8线电阻触摸控制器;
    JTAG

    支持ARM和PRU调试;
支持ARM实时在线调试;
支持器件边界扫描;
    支持IEEE1500;
    CAMERA

    支持8/10位BT656接口;
    支持12位接口;
    支持YUV422/RGB422/BT656/RAW格式;
像素时钟最高支持75MHz;

网友:
    核心板CPU型号为AM4376BZDND100/AM4379BZDND100,NFBGA(ZDN)封装,工作温度为-40°C~90°C,引脚数量为491个,尺寸为17mm*17mm。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