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资料都说SAV305的熔点为217℃?

楼主(2020-09-25):
请教大神,为什么很多资料都说SAV305的熔点为217℃,可是从如下相图来看,SAC305的熔点为219.8℃,将近220℃?麻烦大神帮忙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看一下SAC305的DSC、217是固相点而219.8是完全液相点、中间有个相变最大吸热峰值。
所以用220表示TAL更接近实际焊接条件、217-220属于糊状区域、会影响后面润湿称重中的零交时间以及TAL有效值。

网友:
非共晶合金的缘故,好比有铅S60P40液/固线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