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对于FPCB与PCB的DFM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20-09-25):
请教大神,对于FPCB与PCB的DFM有没有什么区别呢?感谢!

网友:
这个你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FPCB--全称为Flexible Printed Circuit Board,简称FPCB或FPC,是柔性印刷电路板:是一种利用柔性基材制成的具有图形的印刷电路板,,由绝缘基材和导电层构成,绝缘基材和导电层之间可以有粘结剂。
由于其具有可连续自动化生产,配线密度高,重量轻、体积小,配线错误少,可挠性及可弹性改变形状等特性,被广泛应用于军工、国防和消费性电子产品如数码相机、手表、笔记本电脑等领域。

网友:
DFM的意思是面向制造的bai设计,Design for manufacturability,即从提高零du件的可制造zhi性入手dao,使得零件和各种工艺容易制造,制造成本低,效率高,并且成本比例低。

面向制造的设计是指产品设计需要满足产品制造的要求,具有良好的可制造性,使得产品以最低的成本、最短的时间、最高的质量制造出来。